[系统故障]
windows平板开机无法引导,求助!

楼主(2020-09-12):
一个平板电脑,我进pe把内置磁盘的分区全部删了,然后又装系统,重启就不引导,开机出现shell命令提示符。

大概是esp分区引导之类的东西没了导致无法引导,识别不到内置磁盘,有没有人教下我这种情况改咋整,万分感谢! #平板电脑#  #引导#

网友:
系统问题,,好像只支持wi10   32位的,硬盘必须是gpt分区

网友:
ESP分区直接装,如果你装的是GHOTS版,还要修复下引导分区

网友:
dism++可以修复引导

网友:
重新分区 安装系统就可以,分区用GPT模式  快速分区自动分两个引导分区,然后安装win10 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故障相同

网友(2020-10-24):
故障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