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smax不定时自动重启 求大神看看:下面是重启代码

楼主(2020-09-12):
  "build" : "iPhone OS 13.7 (17H35)",
  "product" : "iPhone11,6",
  "kernel" : "Darwin Kernel Version 19.6.0: Sat Jul 11 00:58:55 PDT 2020; root:xnu-6153.142.1~8\/RELEASE_ARM64_T8020",
  "incident" : "A8A0258D-9D17-4BC7-9695-8C1E17A7DFA9",
  "crashReporterKey" : "c2c34505ff090eb6d2d5ff2175f45d957dd4e517",
  "date" : "2020-09-06 17:58:58.46 +0800",
  "panicString" : "panic(cpu 3 caller 0xfffffff02423c040): \"i2c3::_checkBusStatus Bus is still in a bad state; last write status 00010110 int shadow 00010100 xfer 00000000 fifo 00000000 for device display-pmu\"@\/Library\/Caches\/com.apple.xbs\/Sources\/AppleS5L8940X\/AppleS5L8940X-169.0.1\/

网友:
i2c3(A10)系列 尾插、显示屏 后mic
i2c3(8代)系列 尾插、显示座子、屏、背光芯片(8p)
i2c3(X)系列 显示电源、触摸、触摸座子
i2c3(XS)系列 显示电源、触摸、触摸座子

网友A:
i2c3(XS)系列 显示电源、触摸、触摸座子应该排查这些,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2c3(XS)系列 显示电源、触摸、触摸座子应该排查这些,希望对你有用

这种情况一般要怎么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要怎么维修

这种情况一般人就能修

网友:
i2c3(X)系列 显示电源、触摸、触摸座子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