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之onda A78

楼主(2020-09-12):
onda 主板A78GLD3  V3.0cpu供电场馆,下管对地32欧姆。

先拆下管,从左到右数
共4颗,前3颗是cpu供电,第4颗是集显供电,跟这个没关系。
拆完,傻眼。还是32欧姆。
接着拆电容,全拆。
拆完,傻眼。还是32欧姆。

周边小贴片电容,全拆了
拆完,傻眼。还是32欧姆

cpu坐周围贴片电容颗粒全干掉。
还是不行。
怀疑cpu座子,连线了。
直接割线

一共割2刀,第1刀割完,发现隔点还连,是层间有连线。
又割第2刀,这次不连线了。
测cpu端供电线,无短路。错杀了
测另一端,还是32欧姆。

大错已经铸成。
修到这里,修不修得好已经微不足道了。
到底是哪里短路,要追查到底。
掉转思路,往前级拆

尖嘴钳,直接把16V电容拔掉
供电上管,风枪吹掉。
贴片电容,一钳子下去就碎了。
嘎嘣脆。搞破坏就是爽。

拆到第一个上管,突然发现,正常了

下管对地无穷大,上管D级对地32欧
依然有短路点。在前级

上管阻值3.5欧,短路。
所以量下管对地,实际和测量上管对地,是一样的
摘掉这上管。测D极焊点,依然32欧姆。
再往前找

图示这2条线路,汇合于12V cpu供电点
细线直接割开。

割开后,场管处不再短路。
细线左侧,对地27.6欧姆。
是细线连接的东西,有故障。
细线连着一个6脚芯片,I6612芯片
应该是控制场馆的驱动片。
第67脚,对地27.6欧姆.

67为供电脚,对地这么小,一定是损坏了
拆下来测:

这个短路,反常识。不是后级,是前级。
——————————————————————
一不做二不休,cpu座也拆了
看看到底长啥样

这下搞懂了cpu座的锁紧原理。
上面的白色座面,在拨杆压动下往左,
cpu针脚往左移动,被推入这个楔形的插座内
针被2个弹片压紧。
————————————————————
以下是梦话:
将所有拆下来的零件复位,cpu座用AB胶水粘好。
I6612芯片,更换。割线处锡焊连好,绿油绝缘。
上电试机,亮机。OK故障排除

网友:
好可怜的主板啊!

网友:
嘎嘎 幸好这板不值钱的

网友:
我擦  什么牌子的AB胶  我用哥俩好粘显卡  不管用

网友:
梦话: 将所有拆下来的零件复位,cpu座用AB胶水粘好。 I6612芯片,更换。割线处锡焊连好,绿油绝缘。 上电试机,亮机。OK故障排除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啊,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下搞懂了cpu座的锁紧原理。
上面的白色座面,在拨杆压动下往左,
cpu针脚往左移动,被推入这个楔形的插座内
针被2个弹片压紧。    疑是在开车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追根究底..维修本该就这样

网友:
好手艺,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你可要笑死我了。你跟那个美女找他修主板的是一个语文老师教的吗?

网友:
6612负责一项供电,供电不正常见过,没有有短路过

网友B:
闲得慌吗?这个主板就30元,浪费这么多时间在30元上

网友C:
鸠摩罗释 大师就是与众不同!

网友D:
笑死人啦   修不好就修不好 还梦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笑死人啦   修不好就修不好 还梦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鸠摩罗释 大师就是与众不同!

谢谢老铁的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可要笑死我了。你跟那个美女找他修主板的是一个语文老师教的吗?

特意去看了一下你说的那个发美女照片的帖子。

那up主修东西,把三极管全摘了

虽不是一个人语文老师,风格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得慌吗?这个主板就30元,浪费这么多时间在30元上

这是类似 嗑 药 的行为。很多人理解不了。

找一到一个人棘手的故障并把他搞好,可以获取到至高的精神愉悦,大脑会分泌一种多巴胺的物质给以奖励。这种物质,三种途径获取:性爱,嗑药,克服某种困难取得成功。

一块不值钱的am3板子,可以带来同等效益,你说这是不是超级便宜的海洛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特意去看了一下你说的那个发美女照片的帖子。那up主修东西,把三极管全摘了虽不是一个人语文老师,风格是类似的。

我去,你怎么找到的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你是真牛逼

网友:
你好,请记住下次要拆先拆电感,拆了电感就能分清楚是前还是后短路了

网友:
啥时候梦醒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块,找来找去,最后发现是显卡槽边上的小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