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泰兴EFRP-300求助,有偿

楼主(2020-09-12):
平时喜欢修个小东西,单位服务器电源亿泰兴EFRP-300坏了,手贱,以为简单能搞定,眼下骑虎能下,肯请修过此型号同问题的助我修好,愿付50元辛苦费。
现象:加电灯亮,脱机启动时风扇转一下停了,PFC365伏,三组辅助电源电压正常,PSON5.7V,PSKILL3.87V,各主要管无损坏。

网友A:
看看铭牌。这个风格好像是我们这边代工的。风扇抖一下次级保护的现象。不过pfc电压360v好像有点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铭牌。这个风格好像是我们这边代工的。风扇抖一下次级保护的现象。不过pfc电压360v好像有点偏低

查找芯片资料。根据次级监控芯片资料去除保护,然后看看故障现象。哪组电压不正常或者缺少

网友:
要么是副电源带不动负载,要么次级输出电源有问题。经常坏的有电容或者肖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