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7M-KP5GH 进水闪屏

楼主(2020-09-12):
故障:能进系统,屏幕偏暗,一闪闪
维修:无图无定位
目测:小地方进水
测板与屏接口处测得屏led供电 8.5V(如何找到不要问,迅维有教)相联的保险测坏了 B26 如图(已通换屏测试)

附上两BIOS,与掉件的兄弟  I5处理器 显卡是1050TI

网友:
就屏LED供电才对

网友:
这个貌似是通病,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LED供电才对

网友:
这个板就是这个毛病,修了好多了

网友(2020-11-25):
等下去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把,之前遇到过一台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之前遇到过一台故障是屏幕很暗 亮度调到最亮屏闪 换了屏也一样 屏幕主供电19V 变成8V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神舟的d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