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7Splus充电一晚后不开机,主板电池有电,开机脚有阻值和电压,短接不开机

楼主(2020-09-13):
OPPO R7Splus充电一晚后不开机,主板电池有电,开机脚有阻值和电压,短接不开机,测量充电电路上很多个滤波电容无阻值(二极管挡位),打到2M挡位,阻值0.2多一些,也就是200K多,上稳压直流电源,上机漏电约漏电7mA,很小,再短接开机针脚,不开机,请帮忙提供思路!(暂时没有充电部分的图片,晚些时间上传)

补充内容 (2020-9-14 00:47):
上直流稳压电源,短接开机键无电流,开机键上电压,稍微比电池的电压低一些,是否电源问题?

网友A:
开机键电压一般都是1.8V。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电压一般都是1.8V。

OPPO手机开机针脚电压好像是高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