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720 NM-B191 开机不显示,无CPU供电,电流0.34A

楼主(2020-09-13):
拯救者R720 NM-B191 开机不显示,无CPU供电
1 故障现象:来时开机不显示,裸板电流0.34A,客户正常使用,突然不能使用
2 检测所有电感电压,发下除了CPU供电,其他都有。
3 开始刷BIOS,刷了5个以上BIOS还是不行。就老实查CPU供电条件:供电,开启,VRMP(连接20V的)正常。
SDIOSCLK有电压没有波形.
4 追查24M晶振,有波形。SYS_PWROK 3.3v 正常,PLT_RST#无电压不正常。这时候感觉应该有电压没出来或者供电的PG不正常,导致南桥认为发出PLT_RST#的条件不够,进而导致没有CPU供电。
5 仔细检测所有供电和PG信号,发现供电PG都没有被采用,那剩下供电了。仔细排查后发现是内存供电故障,1.2v的电压,但是内存供电电感只有0.14V
#其实刚开始测量供电的时候就应该发现,走了弯路了#
6 查供电芯片125V73.3V83.3V90.87V【TON待机时20V电压,上电后变成0.87V,正常现象,电压也有可能更低或者高点】
确认工作条件正常后,更换内存供电芯片。开机电流上去了。维修结束

网友A:
“2 检测所有电感电压,发下除了CPU供电,其他都有”

哈哈,这就尴尬了。

网友:
这弯拐的闪腰啊,这顿折腾

网友B:
这运气不错,,我上次修了台也是不出cpu供电,,电流0.9平台复位,VCCSA都出了,,cpu供电芯片也换了,,无奈最后判cpu死型

网友:
刷BIOS前就应该测全板电压吧

网友C:
修的过程相当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过程相当值得学习一下

你看懂了,老铁。 弯路值得了解下

网友:
先有内存供电才有cpu供电

网友:
走弯路正常,搞维修没有不走弯路的,多走走就封神了

网友:
弯路值得了解下

网友:
我就关心报了多少钱

网友D:
动不动就搞BIOS的年代 ,0.34A的电流确实有点让人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不动就搞BIOS的年代 ,0.34A的电流确实有点让人误判

是的  现在6代之后没有CPU供电的,修的头皮发麻。很容易误判,

网友:
我手里有台类似的故障板,PLTRST#电压偏小至2.5v,仍在抢救中~

网友E:
这个TON工作起来都是0.几吗?平时没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TON工作起来都是0.几吗?平时没测过

ton电压不固定,这个以后你测试下。一般待机ton接近公共点,开机后电压会变0.几。可能是1.几。要多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运气不错,,我上次修了台也是不出cpu供电,,电流0.9平台复位,VCCSA都出了,,cpu供电芯片也换了,,无奈最后判cpu死型

出了复位,电压都正常是真的难修

网友:
走弯路不怕,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检测所有电感电压,发下除了CPU供电,其他都有”

哈哈,这就尴尬了。

   啪啪打脸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一台R720 还没图纸 也是不显示 电流在1.5--1.7 之间跳变 感觉像跑马不显 刷了几个BIOS 都不行 后来研究发现是内存的2.5V 后级短路 一个滤波电容个烧了

网友:
找到内存供电不正常后,是不是有种柳暗花明的感觉。哈哈。

网友:
分析到位 功力深厚

网友:
供电都没查就搞BIOS了啊:daxiao:

网友:
维修就是要这样,思路条理清晰

网友:
果断加分

网友:
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维修就是要来回折腾来回试

网友:
漏了一组电压,不过还是好了

网友:
不错可以~~~修好收钱~~~

网友:
哈哈 按照正常步骤进行,往往我们把它想的太复杂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1-03-11):
电压不全还直接分析波形?你这叫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