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山寨本的处置,型号不知

楼主(2020-09-13):
朋友买的笔记本,重量挺轻的,处理一般文档,浏览网页什么的还可以,后来出现了,如图的英文,键盘按除了开关机键,其他按键都不起作用,不知怎么下手维修,请教一下各位大大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才好,用了一段时间系统慢了,要求帮装系统。拿到手怎么都觉得哪里不对,手感、质感也不同,win10系统。2G+32G运存,经同意拆机,结果……

网友A:
据说这个系统不太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个系统不太好做。

唉,遇上这种的晕菜

网友B:
外接一个USB键盘试试,硬件有变更了,进BIOS,再保存退出,键盘再不好用,在某宝上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一个USB键盘试试,硬件有变更了,进BIOS,再保存退出,键盘再不好用,在某宝上找吧,

都试过了,不能使用

网友:
别搞得不开机了,不好给你朋友交代。

网友:
这种机器就不要接了。没意思。研究下系统好几个,再用上几个小时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