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_GT无电压,CPU发烫

楼主(2020-09-13):
继续前面的过程。这次经过一路查找。修复了所有电压。到VCC_core已经全部出来了。时序的最后一个VCC_GT没有电压。看论坛,说是本来就不出。
但是现在插电还是自动亮开机键,随后CPU发烫。不能点亮。
笔记本指示灯提示2黄1白(CPU故障)。能确定是CPU坏了吗?手头没有BGA台,也没有可代换的cpu,不知道怎么搞了。

插电自动亮开机键是不是说明有地方有问题???
大佬们施舍点经验吧

网友A:
放电后自动触发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后自动触发是正常

谢谢。现在量了一台正常的机器。VCC_GT是有电压的,继续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