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R9Splus重启不开机

楼主(2020-09-13):
我是维修小白、之前在学校学过、手工有一丁点、这个机子接到重启!在迅维上面查到扣电感就可以!扣完后完美开机!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不!但是有的说 扣完不置换会存在耗电!那么想着直接帮顾客直接换掉! 随后开始换电感!紧接着问题出现了  换完之后不开机了!随即拆除电感!同样不开机!电流按开机键抖动  松开没电流、问了同行说有可能cpu或者电源!这不完犊子了吗,到手的钱飞了!正准备凉凉发给同行的时候!想到了  电感附近有个小电源  会不会拆电感的时候把电源芯片碰到了! 随即死马当活马医!拆除小电源!上机测试  电压上去了!立马信心倍增!马上重值电源!还没有专用的直锡网、只能找通用的!值锡 复位!装机  完美开机!电感也不给客人装了!鸭子不能在飞了

网友:
手工不到位

网友:
是的

不搞主板

网友:
告诉你个窍门用刀片撬

网友:
注意细节啊

网友A:
等两天还会来找你

网友:
好,先下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两天还会来找你

哈哈。好几天了。还没来

网友B:
扣电感很多还是会回来,长的几个月不回,短的当天就回了。

网友:
扣电感一个星期内会找你

网友:
相信自己还会是你的回头客

网友C:
这个毛病的根源是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毛病的根源是哪里呢?

cpu虚焊,通病

网友D:
还会是你的回头客的。你就是不动电源,用风枪加热几分钟都能顶几天

网友(2020-12-05):
引用 网友B:
扣电感很多还是会回来,长的几个月不回,短的当天就回了。

我就是当天的早上扣了,下午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会是你的回头客的。你就是不动电源,用风枪加热几分钟都能顶几天

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重做CPU能恢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两天还会来找你

估计回去就坏了  客户觉得被坑了 再也不来了

网友:
感谢大佬无私奉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