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51G LA-8331P改集显的可行性

楼主(2020-09-13):
接到一台宏基V3-551G  板号LA-8331P  机器上电待机正常  触发后电流1.7A左右跳变无显示  加热显卡无果  尝试改集显  貌似成功了  下面上图第一步拆掉南桥和显卡中间的耦合电容

第二部断开显卡核心供电的焊锡顺便拆掉显卡晶振  不要拆电感(拆了无显示不跑码)

最后刷入集显的BIOS程序

网友:
拆显卡最直接

网友:
这办法比直接上bga拆显卡省事多了

网友:
显卡用风枪能拆吗

网友A:
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完全按照你这个方法操作 能亮机卡LOGO  还是老老实实换显卡

网友:
拆显卡省事多了

网友:
看似很简单,应该费了不少功夫。

网友:
改的集显  这样感觉比独显抗用

网友:
这么多电容 懵 看图上看不出来是哪个

网友:
维修就是大胆尝试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个机器,先给LZ加分

网友:
其它电脑也能这样改吗

网友:
直接断掉独显供电  然后bios里选择UMA

网友:
改的集显  感觉比独显抗用

网友:
谢谢分享,关键点没保留吧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断显卡供电就可以了吧

网友:
高手啊 赞一下

网友B:
不是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了

拆电感不行  断后级供电之前我已经把耦合电容和晶振拆了  不知道到底行不行  显卡供电是参与反馈的  没供电不行

网友C(2020-10-17):
谢谢楼主的BIOS,今天我也修到一台Gateway NV52L A6-4400M AMDHD7670M独显 板号:LA-8331P REV1.0,故障进系统蓝屏查出是独显坏本想按照你的改装,改装后发现竞然掉电开不了机,按原路装回只是BIOS没刷回来竞然奇迹发生,进系统一切正常,只是电脑变成了宏基 V3-551G,显卡变成了集显HD7520G,独立显卡消失了。拷机36小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修好!!

我只想说你的BIOS是万能的,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竞然可以自己屏弊独显,真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BIOS,今天我也修到一台Gateway NV52L A6-4400M AMDHD7670M独显 板号:LA-8331P REV1.0,故障进系 ...

显卡供电的跳线断开估计就好了  既然不需要显卡那就别给他供电了  虽然没参与显示工作但是显卡也会发热

网友(2020-11-25):
一样的改法,但要卡LOGO

网友:
加分,感谢分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2020-12-30):
不用刷BIOS吧  我手机有台一样的  断开节点  直接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完全按照你这个方法操作 能亮机卡LOGO  还是老老实实换显卡

你的USB3.0是不是接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