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导航不定时死机白屏

楼主(2020-09-13):
汽车导航不定时死机白屏,成功修复。60元。

屏幕没拆下,太难拆卸屏幕了。所以没有拍屏幕,

修好主机,通电测试了一个通宵,从昨日晚12点多钟试机到今日12:58分。正常不死机了。

1541升压芯片故障。

网友:
这也修,牛掰

网友:
为了活着,不被饿死。

网友(2020-11-09):
太狠了  汽车导航都修

网友:
我佩服的是你的技术,这些你都有图纸吗??

网友A(2021-02-21):
厉害了师傅,我的cd机突然放歌曲没有声音了,连收音机所有的都没有声音了是怎么回事请教一下,原车逍客cd机,

网友(2021-04-07):
没有声音的话主要查看下功放IC是否损坏,一般都是这个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师傅,我的cd机突然放歌曲没有声音了,连收音机所有的都没有声音了是怎么回事请教一下,原车逍客cd机 ...

我也是逍客这一款。CD突然没声音,重点检查功放。这机还不错

网友(2022-01-10):
高手啥都能修,车载导航值钱的话还是有钱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