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820-3023-A维修

楼主(2020-09-13):
   苹果A1369,版号820-3023-A,进蟑螂受潮不触发,拆开清理后通电绿灯亮,一瞬间0.15左右电流掉电。 ,全部清理修整后再次测试,一样上电0.15左右掉电。示波器测量各二级电压,VCCIO/VCCSA/内存供电等全部正常 ,再次测量PWROK和APWROK也是3.3V正常 ,但是无CPU供电,CPU供电开启正常 PROCPWRGD无电压,对PROCPWRGD打值为386正常。根据Intel6/7系列单桥时序,桥得到pwrok后读取ME,之后才会发出PROCPWRGD等。对BIOS各脚打值正常,但是无波形,继续追查BIOS脚位如图 ,分别拆掉R5110/R5111/R5112/R5123及相连元件,对桥一端打值,发现R5123桥这端无穷大.拆桥飞线后,测量BIOS1脚(CS#)和2脚(MISO)都有波形,证明桥已经读取BIOS,同时电流也跑到了0.38 ,CPU核心供电也有了1.1V,PROCPWRGD正常1.06V,平台复位3.3V正常,CPU复位1.05V正常,没有集显供电,不跑码。DRAMPWROK正常1.5V,加焊内存一样,加焊CPU后正常亮机。

网友:
挺不错的 给你加分

网友:
桥得到pwrok后读取ME,之后才会发出PROCPWRGD .按照时序检查就是快一些

网友:
这搞下来,复杂啊

网友:
蟑螂惹的祸,CPU下面应该也进了蟑螂排泄物

网友:
还是清楚时序好,查到桥里面了

网友:
思路还挺清晰的

网友:
果果还没有弄过呢。得找台练练手

网友:
思绪清晰,维修快准狠

网友:
桥到BIOS芯片之间开路

网友:
cpu通病了

网友:
思绪清晰,维修得心应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