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可以确定是漏电吗?

楼主(2020-09-13):
iPhone7,系统13.6.1,飞行模式下一个晚上,电池容量由67%下降到45%左右!

另外,尾插只支持单面充电,已经排除充电线问题。

网友:
从放电曲线来看,好像是某个模块一直耗电

网友A:
不是的 就是电池不行了 我之前用的就是电池不行了掉电特别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就是电池不行了 我之前用的就是电池不行了掉电特别快

我的电池是90%

网友B:
有这时间 看看电池充电次数,次数超过1K也就差不多该换了,再看看耗电排行是什么在耗电 有些软件在后台一直在默默工作,你关飞行模式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这时间 看看电池充电次数,次数超过1K也就差不多该换了,再看看耗电排行是什么在耗电 有些软件在后台一直在默默工作,你关飞行模式有什么用

提了开飞行模式就是想说没有任何数据连接,而且我也开了低电量模式,没有app后台刷新,从app耗电量那里也可以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了开飞行模式就是想说没有任何数据连接,而且我也开了低电量模式,没有app后台刷新,从app耗电量那里也可以看出

这图是早上7点充满到现在,耗掉了30%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时间 看看电池充电次数,次数超过1K也就差不多该换了,再看看耗电排行是什么在耗电 有些软件在后台一直在默默工作,你关飞行模式有什么用

充电次数491,电池寿命90%

网友:
主供电电容不良了

网友D:
大多U2,试过几台。有电时充电什么的都正常。一但没电,就充不进电,换了两个U2.好了。一面能充一面不能充,先排除外配。估什也是U2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多U2,试过几台。有电时充电什么的都正常。一但没电,就充不进电,换了两个U2.好了。一面能充一面不能充,先排除外配。估什也是U2的问题

谢谢,我是小白。这手机充满电,关机一天,电量还是100%的。这能缩小范围吗

网友E:
如何查看手机电池充电次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何查看手机电池充电次数

爱思app,电脑版本

网友F:
直接换个U2完事,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个U2完事,收钱

我是普通用户,不是搞维修的。一般换U2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爱思app,电脑版本

谢谢!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是小白。这手机充满电,关机一天,电量还是100%的。这能缩小范围吗

换U2试试,又不难。实剑出真知

网友:
看看加点打表不?或者换电池试试

网友:
单面充,尾插排线,到U2线路,U2  都可能有问题。耗电快原因很多,要具体检测才行。

网友:
大部分就是U2问题 散客的话基本100-200都是正常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