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H61ds2 不定时重启,有时能进系统

楼主(2020-09-13):
两个星期钱顾客拿来一台电脑说不定时重启技嘉主板H61ds2 不定时重启,但有时能进系统。话不多说,三板斧,电源,内存,CPU换了个遍,故障依旧。顾客说这是财务电脑,怎么着都可以就是不能装系统。手里正好有片一模一样的,直接换了解决问题,顾客兴高采烈的走了。结果今天又拿过来了,说用了几天又出现这故障了。维修经验告诉我这肯定是主板问题,难不成巧了,两块板子都坏了?网上一搜果然是技嘉的又一个通病。南桥加焊场管换了两组

BIOS换了两个,故障依旧。

电容DBC84阻值只要300,找到问题了,干脆DBC84,DBC85都换了。开机一次就进系统,刚要得意洋洋之时又掉电了还自动重启了。看来没好!一路常规测量,其实感觉也没什么好量的了。突然发现Q66的GS脚阻值只有30左右,不正常啊!EC15也是30多,问题在这咯?直接干了EC15,一量依旧30多,干了Q66还是30多的阻值。不干了,花时间找图纸慢慢来吧!结果一查,其实量来量去量的都是R432的阻值。笑话吧?

拆了R432只有不到30的阻值,图纸显示100欧。换显卡上找了个110欧的换上再把拆下来的Q66,电解电容EC15补上后故障依旧

能解决的都解决了,灰心了。难道真的是网上说的那样此题无解?好吧打算放弃了,打算退钱还给顾客直接发现CPU座上有硅胶,灰也多。算了安装一般组装的思维再来一遍吧,一下灰CPU座的针脚,换个更低的且比较新的CPU试试运气,结果…

亮了,也不掉电了。最起码现在不掉电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先用着吧

网友:
我来告诉你问题所在吧
谁教你动不动就BGA的 ??

网友:
这是掉电阻了是吗?

网友A:
他说那个小三极管,但是技嘉的掉电,好像没几个说是桥问题,基本都是cpu那边检测问题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说那个小三极管,但是技嘉的掉电,好像没几个说是桥问题,基本都是cpu那边检测问题多

出问题的三极管拆了   还掉电基本就是无解!

网友:
三极管的问题    这个不好弄

网友:
你好,请问你用那个品牌的软件看点位图。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主板也是不定时重启,试一试这个方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问题的三极管拆了   还掉电基本就是无解!

好的,学习了!今天遇到一片技嘉的,通天不亮机。测桥边上一排三极管时,直接掉电重启。估计技嘉主板重启还真有可能是三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