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老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看起来

楼主(2020-09-13):
有哪个老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看起来好好的硬盘就这样    啥情况有谁懂?

网友:
试试低级格式化不行就是主控废了

网友:
一般磁头问题

网友A:
低格下,估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格下,估计挂了

没用    硬盘看起来是正常工作    盘也一直在转   低格不了    都没用   就是不能格式化

网友:
硬盘写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