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LVT-W60拆机

楼主(2020-09-13):
华为LVT-W60跟换键盘

背后9颗螺丝拆后撬D壳材质较薄,撬时注意这4个扣子,

见到螺丝就拆,先把电池、主板卸下来

看着加强板上密密麻麻的黑点就能晕死

网友:
看着这个换键盘确实麻烦。

网友:
吹破天的华为做工也是垃圾

网友:
现在的机器换键盘是越来越麻烦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额,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不难拆怎么有机器修?不难拆客人自己换了

网友:
换过一个联想也是这德行!

网友A:
好多华硕的笔记本也是这样的,我都是用烙铁一个一个点焊。你们是怎么拆的呢键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华硕的笔记本也是这样的,我都是用烙铁一个一个点焊。你们是怎么拆的呢键盘?

不用烙铁,用刀割掉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烙铁,用刀割掉就行了。

割掉以后,怎么固定新键盘呢?

网友:
华为的机器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掉以后,怎么固定新键盘呢?

固定的时候长的部分用烙铁,短的部分用胶棒,能丢的就丢点,没办法

网友:
我一般都不固定,螺丝装上去以后一般都很紧了,大不了随便用烙铁固定几个点。

网友:
现在换个键盘太麻烦了

网友:
机器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