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都一个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20-09-13):
请教一下大神,HD7870和7950显卡的GPU供电只有2相有波形,另外四相没波形。两片都一样。GPU供电芯片型号是CHL8228G,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显卡其它供电都正常

网友:
先看供电芯片是否满足条件

网友:
换一个试一试啊

网友:
是电感前端没有,还是后级滤波后没有波形?滤波后没有叫没电压,前端是PWM整形

如果前端没有,查电源IC的开启条件,FB电压是否有,自举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列害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0-10-13):
我遇到过这各现象,直接换供电芯片,搞定!

网友(2021-01-23):
直接先换个供电芯片试下

网友:
直接换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