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三星LTM170EN-L01液晶显示屏的奇特故障,有人见过吗?

楼主(2020-09-14):
各位师傅们昨天遇到一台三星LTM170EN-L01液晶显示屏的奇特故障,屏显示正常,看不到液晶屏有破损的地方,就是在屏的表面有花花的图案,看起来像树根一样,边缘还有像水滴状的图案,现象如下图,拆开屏幕,单独看液晶玻璃背部,不开机都看得到这些花纹,用手摸有非常明显
的突起感,可以看的出液晶玻璃的表面起了很多气泡,请问这种故障现像有人见过吗,是液晶屏漏液了吗?

网友:
从两侧灯条位置可以看到有水状液体流出来,而且只有两侧灯条位置有液体流出,明显的可以闻到有点酸臭的味道,手摸到黏黏的,这到底是不是液晶泄露?

网友:
进液导致偏光膜损坏,还有得救,换偏光膜。

网友:
这个屏废了,以前见过比你这个还厉害的。应该还有气味是吧

网友:
你以为液晶里面真的会有水吗?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进水造成的吧

网友:
屏幕坏了不用修了

网友:
不是液晶漏了,,是进其它液体了,,,

网友:
偏光膜破了

网友A:
马云家发张偏光膜,练练手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发张偏光膜,练练手可以的

是拆开后液晶屏背后,应该是贴在玻璃上的胶膜,背光模组之前的部分表面起了很多气泡,确定是偏光膜坏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拆开后液晶屏背后,应该是贴在玻璃上的胶膜,背光模组之前的部分表面起了很多气泡,确定是偏光膜坏掉了 ...

要是屏内部那两张导光膜花了,找个碎屏拆。最外层的偏光膜必须新的吧,而且还有角度要求。

网友:
偏光膜出了问题

网友:
进液了,,把背光板,偏光膜取出来冲洗干净烘干后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明显是背光部分进液体!

网友:
17的还玩它做啥

网友:
屏的偏光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