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CPU供电后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20-09-14):
最近遇到好几片,维修CPU供电 CPU供电正常后复位也有了 不跑码 刷BIOS也不行的故障 什么原因 桥问题吗 为啥都是这样 CPU供电坏和桥坏有必然联系吗 或者是其它原因不跑码 大家可否讨论下?

网友A:
换个U试试吧。。。

网友:
CPU内存都换下 看看

网友:
CPU烧了吧,短路千万不要上好u,搞个坏CPU先点一下防止有坑

网友B:
修到过一台机子,主板短路烧了 I7 8700CPU,CPU供电短路在1155平台之后百分之99会烧CPU

网友C:
换cpu试试,可能cpu坏了

网友D:
以后维修板时用低段CPU测试

网友E:
三个板都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试试,可能cpu坏了

补充说明  cpu换过 确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试试吧。。。

补充说明  cpu换过 确定是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个板都是不跑码?

补充说明  cpu换过 确定是好的 复位有 BIOS刷了 不跑码也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维修板时用低段CPU测试

u 没烧 确认好才上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试试,可能cpu坏了

补充说明  cpu换过 确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充说明  cpu换过 确定是好的 复位有 BIOS刷了 不跑码也不掉电

上波波,看哪个信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充说明  cpu换过 确定是好的 复位有 BIOS刷了 不跑码也不掉电

有复位不代表是正常复位,过早出复位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受教了上一楼

网友G:
是跑00吗 还是别的  换的是电源管理IC的话 有可能是芯片坏  或者空焊也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跑00吗 还是别的  换的是电源管理IC的话 有可能是芯片坏  或者空焊也会导致不开机

代码 00也有换mos管 vcor就正常的 还是不跑码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修到过一台机子,主板短路烧了 I7 8700CPU,CPU供电短路在1155平台之后百分之99会烧CPU

I7 8700是八代CPU1151针的,1155平台是2代3代CPU的。

网友:
查看南桥供电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H:
I7 8700是八代CPU1151针的,1155平台是2代3代CPU的。

我的意思是1155平台之后CPU容易烧,775的短路很少会烧u

网友:
打下USB阻值,看下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1155平台之后CPU容易烧,775的短路很少会烧u

是因为显卡也集成到U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