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69-1 dell 3543 待机高 0.014

楼主(2020-09-14):
13269-1   dell 3543  待机高 0.014  线性电压 都正常对地也正常   刚开始测得cpu桥部分正下方 的电容 没发现短路 放了几天  今天又测了下发现 只有一个电容对地 了 003  还是在cpu 桥正下方 比较靠近散热片三角型底架的右下角 去掉电容后 还是短路确定u挂  第一次测得时候没测到这里 其他电容都测了每段路阻止很正常   后一直在研究51225 附近 .... 装机放弃

网友A:
这款机RTC电路短路,CPU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RTC电路短路,CPU坏的多

估计是  没细测  没找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