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魔改 拔了LVDS屏 外接显示器开机短滴两声,跪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0-09-14):
如题,今年年初偶得一台E531笔记本
准备魔改,把主板拆了。键盘屏幕和光驱的SATA接口都去掉了。
这两天准备测试,发现开机上电笔记本会断滴两声,外接HDMI接口无信号输出,查询得知是CMOS BIOS除了问题。
于是网上下载了BIOS刷了,一个4M一个8M均刷进去,开机还是没有信号输出,笔记本依旧会短滴2声。
考虑是不是BIOS对硬件是不是有锁,拔掉硬件,BIOS就会出问题?
外接VGA和HDMI都无信号输出,是不是两个接口都是显卡驱动,需要装显卡驱动?
跪求大佬出解决方案!!!

网友A:
好高级的样子 魔改了什么?   南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的样子 魔改了什么?   南桥坏了吧

只是换了个外壳 接电视用。 确定南桥坏了吗?

网友B:
有些机器进系统才能切出来hdmi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器进系统才能切出来hdmi信号

我现在准备给一个硬盘安装ghost系统,然后装上去看能不能自己安装系统,您觉得可行吗?关键开机两声响,感觉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我也不是专业的,业余改的玩的

网友:
你这个只能送电脑维修店了,魔改就算了吧。

网友(点评):
昨晚拔了电池 CMOS清除了,最后试试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不插屏都是自动切出去的,你这个BIOS那些排除了,内屏正常、,只有找人维修切出去的电路了。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不插屏都是自动切出去的,你这个BIOS那些排除了,内屏正常、,只有找人维修切出去的电路了。

谢谢,但是开机会短滴两声   网上说是CMOS setup的问题。拔了CMOS电池依旧如此,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E:
不明白这样魔 有什么意思或为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这样魔 有什么意思或为了什么

限制笔记本没用,装个固态上个win7给电视用,免得开盒子的会员,又贵又不好用  嘻嘻>.<

网友F:
没啥问题bios默认lvds输出,而不是外接输出

网友:
业余改的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啥问题bios默认lvds输出,而不是外接输出

明白了,谢谢大佬

网友:
嗯,悔不该不lvds的屏线给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