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re ES1-523 CPU供电芯片电压检测角电阻损坏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9-14):
  户送修的机器,版号LA-D661P,故障描述为不显示,亲手拿到机器接电源确认为坏机,快速折机取出主板,目检主板无明显外观不良或进水情况发生。
正面图:

背面图:

  主板断电后打值排查各电感均正常,无短路情况。明细主要有: +1.5V内存主供电,+3VS/+5VS二级电压,+APU_CORE核心供电,+APU_CORE_NB集显供电,+1.8VS供电等。  主板重新上电后电流跑到0.25A时不动,对主板更换完内存条和清CMOS电路后仍涛声依旧,AMD芯片组主板当RTC电池电量不够或RTC电路有问题也会引起主板不显示,于是更换电池及检修RTC电路工作为正常的。

  此板采用AMD 4代单U,于是按AMD时序分析主板硬 启动过程,前面阻值法未能发现故障点,接下来首先检修主板各级供电是否正常,于是通电量测主板供电:+1.5V、+0.75VS内存负载电压、+1.8VS、+1.5VS、+3VS、+5VS、+0.95VS均正常产生,量测到+APU_CORE和+APU_CORE_NB时居然为0V,明显不正常。

  看来主板故障出现在核心供电这里。

  +APU_CORE核心供电由PU801 RT3661A及PQ801/802/805上下MOS管和PL803电感组成PWM电路产生。

  +APU_CORE_NB CPU集显供电由PU801 及复合MOS管PQ906及PL804电感组成PWM电路产生,为了快速排除故障,优先更换PU801 芯片,重上电量测仍然无电压产生。

  接下来分析PU801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参考此板时序图可知,VR_ON开启信号之前的各级供电,前面已确认过均正常。现在重点查RT3661A芯片的供电,VR_ON开启,SVID信号是否正常。

  芯片第33脚PVCC,外部更名为PVCC_RT3661,由PR801节点连结到+5VALW。

  芯片第18脚VCC,外部更名为VCC_RT3661,由PR837 4.7欧电阻连结到+5VALW供电,量测芯片上此二脚  5V电压OK。

  芯片第28脚VIN,外部更名为VIN_RT3661,由PR806 4.7欧电阻连结到19VB_APU公共点,实测28脚供电也为正常的。

  芯片第29脚EN,外部更名为EN_RT3661,经PR851节点后更名为VR_ON。

  它最终由EC第121脚提供。实测29脚上VR_ON信号为正常。芯片上SVID信号示波器抓波也未发现异常,现在维修陷入困境中。

  接下来只能进一步检修RT3661 上FB,COMP这些关键信号也就是PU801外围上电阻电容是否有异常。

  主板再次断电后,用万用表结合主板图纸查找时发现PR809 10K电阻开路。

  因为10K电阻是常用物料,从料盒中找到良品电阻快速焊接在故障板上,主板上电后开机显示正常,主板装机后功能检测正常,到此机器成功修复。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点评):
有会员指出 有芯片引脚定义标注错误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186-1-1.html

网友:
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经验。1.

网友(2021-05-24):
可以  思路清晰

网友:
可以  思路清晰   给你加分

网友:
有会员指出  有芯片引脚定义标注错误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1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