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进水二修炫龙毁灭者KPII-8481S1N

楼主(2020-09-14):
接了台同行机器,客户描述原来进水到南桥芯片旁边,还有进了点到PU3  3V 5V电路。说进水很少,他清理了一下,一通电大短路南桥直接被炸裂。后面客户就转交给我了。 拆机发现南桥已经裂开了。测南桥的供电多组短路。不用想只能先拆桥。桥拆下来了之后 ,再次测量3V 5V电感对地阻值已经正常。但是这时候不能急于通电,再次测量主板上全部电压看是否正常。 没有错这个U56转换的5V  5VS都还有短路。我用烧鸡法,发现 PU18  UP1666Q发烫,拆了接着烧, 又发现U49  ALC269Q发烫拆了这时候5V 5VS都已经恢复。接下来重点放在PU3上面。因为能造成这么大伤害的就是3V 5V电路造成的。前面测到VDD3  VDD5电感压降都正常。但是我还是不敢再用些IC。拆下芯片,把各组电压的上下管全部测量确认正常,再把TPS51275 各个引脚都非常认真测量了一遍,确认无误就直接上芯片。再把显存供电PU18的两个复合管也拆下来测量确认是好的,再焊回去,再把PU18换了。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急于上南桥。声卡也没有上。因为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有问题。我就把可调电源电流设定在1A。然后插上电源,待机时有VDD3了,VDD5没有。但是这时候有点奇怪,我没有按开机,但是10秒左右电流自动上到了0.45A。这时候我测VDD5也产生了,而且二极供电也直接有了。这时候我看到电流不大,我就了顺便把主板上各个供电IC及其他IC看有没有短路的。当摸 到U28发现明显发烫。PS8409拆了。 这时候再次通电。电流也会在10秒左右上电,但是电流明显已经低了一半,0.26A左右。独显主供电和显存的供电都能测到电压。为什么能自动上电我查了一下发现二级转换IC U56,发现在上电时,开启直接有4.7V,5V与5VS输出只有4.5V。果断换了。 安装好南桥,测了一遍南桥确认没有短路。就装上散热器开机,电流已经能上到1.35A左右,在BIOS上能测到一小段波。想到这机器换桥都得配置ME。那就直接下一步 ,配置好ME之后直接上电,电流经过三次掉电之后,然后一路小跑终于显示了LOGO。 这时候把声卡和HDMI的转换芯片给补上。顺利进系统考机正常。
   本次维修花的时间很多,并不于一路顺利过来的。因为报价低了,中途还差点放弃了。但是投入这么多,如果没有个好结果也不是自己的心愿。最终还是不赚钱也搞好它了。所以希望看贴感觉爽的,给加个分,鼓励一下了

网友:
好细心啊   烧了那么多

网友:
可以  耐心好 经验丰富

网友:
人工费亏了

网友(点评):
确实是亏了人工费了,而且还花了四天才修好,只赚了点成就感

网友:
加分了,技术耐心都很好,是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
楼主修板挺仔细的!

网友:
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进水的机器我一般先看看这机贵不贵,不贵就推介换板。实在要修就报贵点。

网友(点评):
同行的机器报不起价格,这款游戏本直接客户应该是报得起的

网友:
这么修不报500不好吧

网友(点评):
300元都不到,原以为只是换南桥就好,但是没有想到中途出了意外。

网友:
这板坏这么多东西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示波器卖掉了吗怎么配置me

网友(点评):
论坛网校有教程,你自己进去学习一下吧

网友:
发错了  没有撤回功能……,怎么配置me,

网友(点评):
兄弟,你是迅维学员哦,配置ME不是必须要学的一项吗?

网友:
我有台供电都出来的n950kp、跑3.几不亮机,缺屏幕开启信号,插了一下usb、直接短了,烧机,南桥直接糊了,翻车了……哎

网友(点评):
搞维修就要经得起这样的意外事件

网友:
忙的话,起码700,不忙的话500都可以修

网友(点评):
我这才报到300元,而且还花了四天时间。估计我这价是没有人愿意修的

网友:
技术真不错,这么多故障都修好了。

网友:
坏这么多,楼主毅力非凡

网友:
这是公共点直接进3 5V了?

网友:
这个桥 爆硅核的,我也遇到了几个,其他南桥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直接进3 5V了?

网友(点评):
我拿到手之后发现上家焊过3V 5V芯片了,南桥直接烧裂了。水应该是进到3V 5V芯片或者上下管的地方了,上家没有处理好就通电造成的

网友:
排查仔细,功夫不负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