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C221提示错误

楼主(2020-09-14):
如果清除错误

网友: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无法打印,提示更换配件,如果不换配件正常打印,清错误代码好像也不行

网友:
那就换下是事呗

网友:
清除附件计数器

网友(2020-10-18):
进工厂清零, 开机时连续按:效用——停止——00——停止——01进入维修模式,用上下键选选择第9项“CLEAR DATA”进入第5小项supplies Count使用寿命计数给清除 ,确认后重启即可。柯美和震旦进入工厂指令是一样的,就是里面的项目有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