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芯片附近有个8个叫管子,702r7你们知道是什么么?

楼主(2020-09-14):
702R7   8个脚的芯片。和芯片开启脚想链接。

谁知道这个芯片具体型号?好供下次参考。

网友:
不就是双n沟MOS管,小芝麻管吗

网友(点评):
6脚,双N沟道,复合管子。

网友:
量一下   两面不同 就是

网友:
到底是6个脚还是8个脚

网友:
查电路图才知道

网友A:
你这个数据,在哪里查的?

网友:
你来了ò  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数据,在哪里查的?

百DU呀,输入“丝印702 6脚”,一般都可以搜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数据,在哪里查的?

在TAOBAO,输出“丝印702”,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精品文章,明天给你继续加分

网友:
万能的某宝几乎什么都有的

网友:
這管維修要備阿,最近修一台4代筆電和B250主板都壞這個

网友:
复合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