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4 Y41_VC NM-A661 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20-09-14):
此板没图纸,据说鑫智造软件上有。麻烦有买鑫智造的大佬帮忙查下。Y41_VC NM-A661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屏线已测试,正常
屏19V,3.3V供电已出
EDP_HPD_SINK 2.4V
EDP_HPD低电平,主板已检测到屏。

eDP_AUXN和eDP_AUXP 这两个信号无波形,看参考图是直通CPU的通过耦合电容连接屏幕。
麻烦有鑫智造VIP的大佬帮我查下这两个信号有没有上拉电阻。

补充:阻值正常

重植了CPU故障依旧,测量eDP_AUXN和eDP_AUXP 这两个信号到CPU焊盘的点正常

跪求有鑫智造VIP的大佬截图Q20和Q41部分的截图   HPD这个信号靠CPU的这端是0V 断开Q20是1V,故障现在一样都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网友A:
好久没搞维修了 鑫智造是哈?

网友B:
打下主板数据线的阻值,看下有短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主板数据线的阻值,看下有短路没。

忘说了,打阻值都正常,3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搞维修了 鑫智造是哈?

鑫智造  http://www.wmdang.com/

网友A:
z直接到的屏接口 没得上拉  就过耦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z直接到的屏接口 没得上拉  就过耦合

那就是说外部条件都正常了,准备重植下这个灌黑胶的CPU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说外部条件都正常了,准备重植下这个灌黑胶的CPU了。

不知道  好久没 修机器了 问大佬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好久没 修机器了 问大佬们

大哥,重植了CPU还是老样子,屏线也换了。
能帮我看下Q41和Q20这部分的截图吗
我想问题可能还是出在HPD这块

网友C:
跪求有鑫智造VIP的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跪求有鑫智造VIP的大佬帮忙看看

注册个新号免费用几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