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D USB问题

楼主(2020-09-14):
大家好,小白一个。手上有一片 华硕 H81M-D 主板,可以亮机。 USB 不能用, 发现 ALC887 晶片发热 旁边两个电阻击穿,这个时候应该换电阻 还是ALC887 晶片。ALC887 晶片 发热是否是代表坏了?

网友A:
那个不是声卡芯片嘛 跟USB 有啥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声卡芯片嘛 跟USB 有啥关系呢

不知道呢,小白一个,那么USB晶片是哪个?要怎么修这个主板?维修流程那个大师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B:
usb 旁边的  p260  断路了吧。。  量一下。  换一个

网友:
很好修的一问题,估计最后反会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旁边的  p260  断路了吧。。  量一下。  换一个

那么 ALC887 晶片 发热是否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旁边的  p260  断路了吧。。  量一下。  换一个

p260  没事呢

网友C:
usb用不了跟 声卡没关系

网友:
看我帖子,h61维修思路

网友D:
ALC887肯定坏了,先拆下ALC887再测量电容电阻。

网友D:
那两个是电容不是电阻,ALC887损坏是会拉低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用不了跟 声卡没关系

但是声卡发热烫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LC887肯定坏了,先拆下ALC887再测量电容电阻。

嗯嗯好的,我有空试一试把 ALC887吹下来,温度 350c ?我是业余学习维修的所以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好的,我有空试一试把 ALC887吹下来,温度 350c ?我是业余学习维修的所以不急

我也是业余自学的,多尝试很快就学会了

网友:
发热的打一下供电脚对地阻值,不正常就先拆掉声卡,阻值正常了再装芯片。

网友F:
测量USB对地阻止!把USB静电管拆了!

网友:
我以前还会的,一年不碰了,啥都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测量USB对地阻止!把USB静电管拆了!

前置USB对地阻值很小 0.045, 应该要有好几百的吧, 正常来说应该先把USB静电管拆了?应该拆哪个呢?6脚USB静电管有好几个。 拆下不安装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是电容不是电阻,ALC887损坏是会拉低电容的。

好的,我试试把ALC887拿下,把ALC887拿下会不会把USB问题修好?

网友:
等大侠修好回复下,我手里也有一块同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置USB对地阻值很小 0.045, 应该要有好几百的吧, 正常来说应该先把USB静电管拆了?应该拆哪个呢?6脚USB静电管有好几个。 拆下不安装可以正常使用吗?

USB边上的都拆了!感觉桥坏的几率大些!声卡短路发烫南桥基本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