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来大佬帮忙看下此EC的SLP-3/4脚位

楼主(2020-09-14):
这个是戴尔T3600服务器主板,故障:不触发,RTC,DPWROK都是正常的。求大佬帮忙看下EC    MEC5055     它的SLP-3/4  的脚位,A15 B16怎么数?或者待机条件

网友A:
这种芯片,应该有内引脚和外引脚。没得熟练焊接技术,不建议去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应该有内引脚和外引脚。没得熟练焊接技术,不建议去维修。

应该是30/31,还有41,这个EC工作条件满足,但是它SLP3/4跟复位都没发给PCH,感觉这个E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