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哥知道这个怎么弄吗

楼主(2020-09-14):
有哪位大哥知道这个怎么弄吗

网友:
系统引导坏,重装。

网友:
从新装系统可以解决

网友:
系统引导丢失,重装系统呗

网友:
有块板子同样是这样的情况,系统盘时而读的到时而读不到,暂时没得空去耍bios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换根SATA

网友:
https://m.ruanjianxia.com/article/2014/12-31/5410_1.html这个可能有帮助

网友:
恭喜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