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810Z一体机BIOS

楼主(2020-09-14):
全网首发  联想M810Z-B058一体机 版号:IB250SW V2.0  16519-1M  亲自809F备份 EC和桥BIOS都有,万能淘宝转了一圈也没有 所以特意备份 分享给大家。

5.17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9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EC bios.rar

45.48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0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2021-04-01):
这程序刷了不开机,掉电重启,原本故障是有时放电才能开机

网友A:
8M的程序是好的,1M刷上去就不行了,不知道是备份的ME不一样还是其他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M的程序是好的,1M刷上去就不行了,不知道是备份的ME不一样还是其他故障

你的好了吗??靓仔  我的也是有时候放电才可以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好了吗??靓仔  我的也是有时候放电才可以亮

还没,定了电源,如果换了电源不行就只能换个南桥了

网友C(2021-05-14):
引用 网友A:
还没,定了电源,如果换了电源不行就只能换个南桥了

我也碰到这样一台机器,哥们换完电源有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这样一台机器,哥们换完电源有效果吗

南桥问题,换完桥就好了,本来想换块主板的,但是这主板网上没卖的,从售后调一块要六百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南桥问题,换完桥就好了,本来想换块主板的,但是这主板网上没卖的,从售后调一块要六百多了

十分感谢,我这块板子不显示的时候XTAL晶振没有波形,最后也都走到南桥了,我也去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D(2021-09-26):
我的也是放电后才能点亮,南桥换了BIOS也刷了,也没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放电后才能点亮,南桥换了BIOS也刷了,也没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我的 开始加电掉电  多使了几下然后显示掉电   然后桌面掉电,丫丫的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E(2022-05-14):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我这块板子不显示的时候XTAL晶振没有波形,最后也都走到南桥了,我也去订一个南桥试试

你的换完南桥好了没

网友(2022-07-04):
引用 网友E:
你的换完南桥好了没

没换,客户着急最后换板了

网友(2022-12-27):
还有没有修好的呢?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
只刷8M的可以吗?

网友(2023-02-23):
有维修好的没,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8M的程序是好的,1M刷上去就不行了,不知道是备份的ME不一样还是其他故障

刷了开机会慢吗

网友(2023-12-19):
谁刷好了,介绍一下

网友(2024-07-23):
我的是开机 滴滴滴 3声,不显示,把内存条拔了明显就是报警内存声,换了内存条也是一样 没显示

网友(2025-04-13):
想下载试试 有权限 不行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