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Surface pro 5 1796 开机显示LOGO就关机

楼主(2020-09-14):
微软Surface pro 5 1796 开机显示LOGO就关机。应该是通病来的。论坛上还有多这个问题。有说CPU供电 有说硬盘,有说BIOS问题的。版号:M1086841-003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1481-1-1.html刷了这个兄弟的BIOS可以了。开机也快,就是触摸用不了其他都可以。应该是要刷回原机的ME。淘宝给钱改了ME触摸就可以了。帮忙加下分哈

网友A:
牛逼  楼主威武  好厉害

网友B:
这个都能拆开也是厉害了,这个拆屏极其容易碎

网友:
这个谁拆谁知道,主要是风险大。

网友:
垃圾。要是我直接砸了。难拆得要死丢垃圾桶

网友:
这机器是个坑,上次碰到一个bios密码的,解密码特别麻烦

网友:
能安全拆掉就等于修好了百分之八十了。。。。

网友:
很难拆的。

网友:
修好了百分之八十

网友:
上次遇到过,没有敢拆。小地方,见得少,没敢下手

网友:
这种现象不一定都是BIOS 问题,上次遇到一个BIOS 刷了几个,CPU 供电也换了,CPU 也加焊了,现象一样,最后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和拆手机屏一样,修这种机子才赚钱呢,就爱干这活,能报上价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经常拆surface 平板 现在拆屏幕已经不是问题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  楼主威武  好厉害

低调低调。哈哈哈

网友:
我有一架开不了机的刷BIOS还是一样,待机充电都正常,还有一架电池可以开,充电器一下子就不行,准备换个EC试下

网友(2020-12-20):
你好,我写了还是用不了触摸屏

网友:
键盘可以用了

网友:
这个我接都不敢接

网友:
换CPU触摸就不行了么

网友(2021-01-24):
这个机器能不能修好先不说,能把屏完整的拆下来就很不容易了,这个机器太容易碎了。

网友:
牛逼哪都敢拆这机器

网友:
测试过开机很快,别忘了改ME就行

网友:
这个硬盘解48位密码才麻烦 上次遇到一个 找了好久才弄好 有需要的兄弟可以找我 免费帮忙

网友C(2021-03-16):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能拆开也是厉害了,这个拆屏极其容易碎

这个屏  原装的  外玻璃 加热后很软  小心拆卸 练几次 几乎都是完美拆卸    组装屏幕 确保一拆就碎   用料不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  原装的  外玻璃 加热后很软  小心拆卸 练几次 几乎都是完美拆卸    组装屏幕 确保一拆就碎   用 ...

还有就是  买特别薄的   钢片  手机维修 用的  某宝有得卖    切忌!!!带上防割手套!!!!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亲测  一台  触摸触摸 其他都可以  会显示surface ME 感叹号

网友D(2021-05-26):
故障一样 LOGO过后关机了  刷了楼主的BIOS  正常亮机          注意了触摸不能用  触摸不能用  触摸不能用    重要的事情说3遍   bios还是不对

网友:
拆的不少 ,也修了不少

网友E(2021-07-25):
引用 网友D:
故障一样 LOGO过后关机了  刷了楼主的BIOS  正常亮机          注意了触摸不能用  触摸不能用  触摸不能用  ...

需要原机bios的me  合成 不是bios不对 surface机器刷bios都这样  除非是原厂bios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E:
需要原机bios的me  合成 不是bios不对 surface机器刷bios都这样  除非是原厂bios

是阿 需要原機的備份出來合成!

网友(2021-11-05):
显卡驱动会有感叹号吗  打驱动会灰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