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150m-k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20-09-14):
插电完全不触发,io是Nct5539D,按电源开关29,30脚都有高低高跳变动作,RSMRST 正常。PSON一直是5v 到绿线没有断线。但是pson一直为高..
O_SLP_S3#_R就是O_PSON#_O1
用镊子人为拉一下32脚地,风扇会转,求维修思路?
已经换了IO ,没有用~~~

网友:
很有可能是PCH坏了。

网友:
不单单是io还有桥的条件也参与触发

网友:
待机条件不足,+1.0V_A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