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3腐蚀了两个电阻

楼主(2020-09-14):
yoga 13腐蚀了两个电阻,没图不知道阻值,在修这个本子的朋友麻烦你帮忙量量这丙个电阻阻值,谢谢。

网友A:
这就是空的吧 不是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空的吧 不是掉了

第二张图那么明显是腐蚀了   建议根据旁边六角IC的外围电路查找这连个电阻   论坛大神这么多 肯定有人知道

网友B:
我的机器客户好像拿走了,要明天看看

网友C:
好像是空的 腐蚀的不会那么圆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空的 腐蚀的不会那么圆润

我感觉也是,腐蚀掉了焊盘可以看到缺口

网友:
量一下六角左边的两个电阻多大,右边也装两个跟左边一样的电阻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个1点几伏左右的PG或者复位信号

网友E:
镊子指的是2K欧 旁边的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客户好像拿走了,要明天看看

是两个电阻,不知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镊子指的是2K欧 旁边的0欧

还是好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也是,腐蚀掉了焊盘可以看到缺口

是腐蚀了,没掉,锡是我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镊子指的是2K欧 旁边的0欧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找不到,就查一下那个6个腿的芯片,你看看能不能倒推

网友:
不是掉了

网友:
我看ITE 的 EC 好像也进水了。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