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z-5423 版号DMB40 INTEL MB 11289-1不触发\不开机

楼主(2020-09-14):
Dell Inspiron 14z-5423  版号DMB40 INTEL MB  11289-1不触发\不开机

一台DELL笔记本,版号下图,插可调电源,电流0.027,按开机键变0.026无反应!此板先软后硬,
论坛中刷BIOS刷好的很多就试了一下!刷完BIOS程序后,问题还是一样!

此板为HM77桥,独立显卡,按照时序查RTC电路各个条件都正常,EC待机供电、复位LIDSW1(此板中LID_CLOSE#信号)元件电压也正常高电平,适配器检测脚AC_IN#也正常!
查3V、5V待机也正常!用示波器查波型也稳定!按开关按键有高低高的跳变,查图纸到EC 93脚如下图

EC从117脚发出PM_PWRBTN#给桥的PWRBTN#脚。

条件都有了,桥的SLP_S4#和SLP_S3#都为高电平,SLP_S4#开启内存供电,测内存供电电感有1.5V,
但一按开关键,测SLP_S3就马上变低又马上变高!SLP_S3按照序开启的是各S0电压,查图纸如下

5V_S0、3D3V_S0、1D5V_都没电压输出,测各管D级电压都正常,各管G级都没电压!R3604上没电压!
原来是15V_S5出的问题,果断查此电压的来源,如下图

测试点PG4105有15V的电压!没办法只能飞线了!飞线如下图线太长了!

插电电源一路小跑到0.85就不跑了(注意散热片一定要加上不然让您后怕、后悔、没后来),晕!忘了装内存了,装上内存正常开机!维修结束!
同时感谢论坛相关此板的一些文章让我找到了一些灵感!

网友:
思路明细,值得推荐,主板的15v很多主板没有这个电压吧,不明白为什么要设计个15v

网友A:
楼主可以啊 沉淀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啊 沉淀的不错

大多数还是在论坛大神的神贴中不断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