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4-2 原厂

楼主(2020-09-14):
买的 8脚的是16M原厂,16脚的是32M和原机合成的,卖家说只能合成,还说刷了没有机器信息会报错。按回车可以跳过,我的机器三长四短报警。刷了没有解决,其他小伙伴遇到的话刷下看看吧,好不好的 都给个反馈。

网友:
32m这么大的bios

网友:
那是因为卖家水准蹩脚

网友:
问题补充下,机器没有亮,商家说下次免费送一次。 机器问题解决了,这机器不能用可调电源,需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能正常开机。然后再正常修

网友A(2021-05-27):
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也是三长四短报警,只能让客户拿原装电源来试试了,,

网友(2021-09-19):
有没有独显的刷集显BIOS的,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B(2022-07-10):
引用 网友A:
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也是三长四短报警,只能让客户拿原装电源来试试了,,

我也碰到了,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0-10):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你的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2022-12-18):
更换256MB的ME,两个同时刷写,OK。
谢谢分享!

网友C(2023-02-10):
三长四短 解决了吗?

网友D(2023-04-25):
开机滴一声  键盘大小写切换正常  屏幕不亮 外接也不亮  不知道如何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长四短 解决了吗?

三长四短  不是原装适配器  换原装120w适配器

网友(2023-07-09):
引用 网友D:
开机滴一声  键盘大小写切换正常  屏幕不亮 外接也不亮  不知道如何搞

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BIOS排除了,屏供电排除了

网友(2024-02-27):
我也找人合成了一个,刷上好了,就是要回车跳过报错,说是解决不了,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滴一声  键盘大小写切换正常  屏幕不亮 外接也不亮  不知道如何搞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4-07-27):
各位大佬,开机接口在哪里??

网友E:
换新板给客户了,找不到开机接口,针在哪里?开机的

网友(2024-12-27):
引用 网友E:
换新板给客户了,找不到开机接口,针在哪里?开机的

在m.2硬盘下面    音频口边上   白排线座

网友(2025-10-25):
楼主BIOS是好的,刷上开机了,但开机报错,要回车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