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smax 自动重启 去手机店里修了几次都不行 求解 代码在下面

楼主(2020-09-14):
  "build" : "iPhone OS 13.7 (17H35)",
  "product" : "iPhone11,6",
  "kernel" : "Darwin Kernel Version 19.6.0: Sat Jul 11 00:58:55 PDT 2020; root:xnu-6153.142.1~8\/RELEASE_ARM64_T8020",
  "incident" : "4B99CF98-B419-4B80-AC82-F13804DA0972",
  "crashReporterKey" : "c2c34505ff090eb6d2d5ff2175f45d957dd4e517",
  "date" : "2020-09-12 18:08:08.70 +0800",
  "panicString" : "panic(cpu 2 caller 0xfffffff013698040): \"i2c3::_checkBusStatus Bus is still in a bad state; last read status 00010110 int shadow 00010100 xfer 00000000 fifo 00000000 for device display-pmu\"@\/Library\/Caches\/com.apple.xbs\/Sources\/AppleS5L8940X\/AppleS5L8940X-169.0.1\/AppleS5L8940XI2C.cpp:351\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ff\nOS version: 17H35\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19.6.0: Sat Jul 11 00:58:55 PDT 2020; root:xnu-6153.142.1~8\/RELEASE_ARM64_T8020\nKernel UUID: C90D714D-EB36-3B76-9EF0-6C569DE311CA\niBoot version: iBoot-5540.140.12\nsecure boot?: YES\nPaniclog version: 13\nKernel slide:     0x000000000b0c4000\nKernel text base:

网友:
build" : "iPhone OS 13.7 (17H35)",
"product" : "iPhone11,6",
"kernel" : "Darwin Kernel Version 19.6.0: Sat Jul 11 00:58:55 PDT 2020; root:xnu-6153.142.1~8\/RELEASE_ARM64_T8020",
"incident" : "4B99CF98-B419-4B80-AC82-F13804DA0972",
"crashReporterKey" : "c2c34505ff090eb6d2d5ff2175f45d957dd4e517",
"date" : "2020-09-12 18:08:08.70 +0800",
"panicString" : "panic(cpu 2 caller 0xfffffff013698040): \"i2c3::_checkBusStatus Bus is still in a bad state; last read status 00010110 int shadow 00010100 xfer 00000000 fifo 00000000 for device display-pmu\"@\/Library\/Caches\/com.apple.xbs\/Sources\/AppleS5L8940X\/AppleS5L8940X-169.0.1\/AppleS5L8940XI2C.cpp:351\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ff\nOS version: 17H35\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19.6.0: Sat Jul 11 00:58:55 PDT 2020; root:xnu-6153.142.1~8\/RELEASE_ARM64_T8020\nKernel UUID: C90D714D-EB36-3B76-9EF0-6C569DE311CA\niBoot version: iBoot-5540.140.12\nsecure boot?: YES\nPaniclog version: 13\nKernel slide: 0x000000000b0c4000\nKernel text base:

网友A:
是不是换过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过屏

没换过  买了好几个月了 突然就重启

网友:
刷机试过没

网友:
没换屏试一下吗

网友:
开机排线大哥  听他们去吹牛逼浪费人家时间影响他人收钱

网友:
换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