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大短路维修分享

楼主(2020-09-14):
不废话,直接上图吧!

网友:
明显损坏了吧

网友:
电容我拆了拍的照片!

网友A:
电容短路故障  如果仔细观察 可以秒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前提是自己仔细  后继电容短路一般都容易烧前面的MOS管 遇到太多了 没有发帖的欲望和必要了的。。。。。

网友:
牛逼哟。200到手了

网友B:
现在修笔记本利润都不高了

网友:
不错 楼主直接了当 不转弯抹角

网友:
很好简单明了...

网友:
我遇到几次大短修好不充电的,mos管全换,充电条件查完,充电芯片换了都不得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故障  如果仔细观察 可以秒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前提是自己仔细  后继电容短路一般都容易烧前面的MOS管 遇到太多了 没有发帖的欲望和必要了的。。。。。

光仔细还不行,还要眼神好

网友:
修这种机器才赚钱

网友:
就喜欢电容短路的。其他的不喜欢

网友:
大短路     扣电容这种故障还分享出来????????????

网友:
后继电容短路一般都容易烧前面的MOS管

网友:
图片党,图片能说明的问题,坚决不带一个文字

网友:
前面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笔记本利润都不高了

现在还有哪些高利润的呢

网友:
最喜欢的问题,没有之一。。。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笔记本为什么电容短路的比较多啊,这段时间我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