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01LX2.0降频维修,kb9010bf BGA封装EC刷写

楼主(2020-09-14):
鲁大师cpu占用率百分之百,任务管理器百分之15充电正常,刷了bios没有效果!论坛有个老铁说PROC不正常,一查PROC低电压!排查到PU9001不正常,跑电路过程就不说了,是一个8pin电池电流检测芯片,ic和控制管直接干掉,一切正常,这个应该是华硕通病,有的直接冒烟通过2脚烧EC导致不触发,目前发现华硕板子有两个型号这个板子是RT9554A,另一种忘记了,一般会在充电ic附近,三星本子是键盘不好用,风扇不转,kb9010bf论坛有人说带程序,809链接刷写没用,订了一片新的,本想新的是空的没程序自己刷一下,插电0.01-0.02反复跳了10多秒,卧槽亮了,证明此ec不用刷写,刷bios或者换新的EC会自动读取然后保存,小学毕业没啥文化,凑合看吧

网友:
对的,这个看架构的,是外挂的还是读BIOS的还是内置的,具体看厂家设计

网友:
小学毕业能学会修笔记本电脑?骗人的吧?还是在故意调侃?

网友:
就是说不带程序咯。

网友A:
是BIOS开机的时候会吧EC的程序写入到EC里还是这个EC根本就不带程序?

网友:
查这个procphot

网友:
查这个procphot怎么能查到电流检测那边,是系统供电电流检测吗

网友B:
你这个第三张图片上主板好像鼓包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第三张图片上主板好像鼓包了啊

灰手擦掉了,视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开机的时候会吧EC的程序写入到EC里还是这个EC根本就不带程序?

EC会自动读取bios,然后储存EC里面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小学毕业修电脑,强大不止一点点

网友:
空白EC 开机后自动刷写 以后是不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网友:
这个EC根本就不带程序

网友:
ec带程序的有点难搞

网友:
一般是有外挂BIOS     现在神州战神类的本子也是EC是IT8587   也是可以上空白的 EC内部程序会从南桥外挂BIOS  载入到EC内部,所以也是可以不用刷写的

网友:
看来华硕EC真不带

网友:
学习了,上次遇到过,没搞定

网友:
结论是好的。机子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