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eDP接口的LED Power 有33V正常么,烧坏的这个是个0欧姆的电阻么·

楼主(2020-09-14):
今天我舍友的电脑坏了可以开机,但是不能调亮度,手边有工具感觉换上这个烧坏的0欧姆的电阻应该差不多,但是不太敢确定,请大佬们看一眼。

网友A:
换个电感或者0欧电阻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感或者0欧电阻都可以

谢谢啦,但是他的供电有33V测量经过这个电阻后变成12V。感觉不太正常。

网友:
先插上屏线测下阻值 有可能屏短路

网友C:
干就完了,坏了拿到外面维修,不经历些哪里可以成长,公共点都能量到33v,还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干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就完了,坏了拿到外面维修,不经历些哪里可以成长,公共点都能量到33v,还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干他

主要电脑不是我的,要是我自己的,干就完事了。也没找到这个电脑的点位,找淘宝商家买也没买到,我怕他万一不是0欧电阻33v给他屏幕干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就完了,坏了拿到外面维修,不经历些哪里可以成长,公共点都能量到33v,还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干他

先谢谢大佬了

网友:
电脑帮忙这种事  慎行  ……
自己的要是想研究可以试试

建议还是送修吧

网友D:
屏供电那有33V的,怎么会有33V的电压,不可思议

网友:
屏供电33V????,没见过,不可思议

网友:
看这个电阻应该是给屏供电的,如果坏了,屏应该不能正常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屏供电那有33V的,怎么会有33V的电压,不可思议

应该没量错就是33V 然后经过那个烧坏的元件之后变成了11V多

网友B:
应该就是33V,当时我万用表20V挡位一看超量程了,然后改用200V才量出来

网友:
正常电压应该是19v,3.3v的那一组电压在中间一点的位置

网友E:
如果背光升压在主板上,33V应该是正常的。如果不在主板上,电压应该是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就完了,坏了拿到外面维修,不经历些哪里可以成长,公共点都能量到33v,还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干他

说的好像没什么毛病,奇迹往往就在一瞬间。

网友:
这个玩意儿一般不会无缘无故的烧的。。。。。屏幕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F:
是不是万用表没电了量不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背光升压在主板上,33V应该是正常的。如果不在主板上,电压应该是公共点电压

你仔细看看屏线接口,没有反馈电路,挨着屏供电应该是开启和亮度调节,反馈至少3路以上,看电路应该是华硕设计,所以公共点不应该是33v

网友:
有可能屏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看屏线接口,没有反馈电路,挨着屏供电应该是开启和亮度调节,反馈至少3路以上,看电路应该是华 ...

嗯,我也觉得33V就离谱,然后今天发现是他万用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就完了,坏了拿到外面维修,不经历些哪里可以成长,公共点都能量到33v,还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干他

终于理解什么是吃瓜群众了。,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万用表没电了量不准

是的,,,今天找到问题了

网友:
33V的电压 ,也是学习了,真应了那句话,一切皆有可能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量错就是33V 然后经过那个烧坏的元件之后变成了11V多

你是不会用电源表吧  3.3v看成33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会用电源表吧  3.3v看成33v

是万能表  说错了

网友:
干就完了,33V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但是他的供电有33V测量经过这个电阻后变成12V。感觉不太正常。

这都什么啊,笔记本里面哪来的33V,又哪来的的变成12V. 最好不要这样玩,拿到电脑维修店去修,再站到维修师傅旁边偷看,不就学到了一点技术。

网友:
测下电源是多少电压

网友:
少见多怪!12.9寸的所谓谷歌屏背光电压就是40来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33V,当时我万用表20V挡位一看超量程了,然后改用200V才量出来

用可调从3.3v慢慢到12V开始供电,看有短路电流没有,没有的话就直接跳线通电。整机不要通电,就供烧了保险的这一路。

网友:
33?怎么  还自己升压了? 输入也就20怎么盖33了

网友:
33V直接冒烟了

网友:
得看什么牌子的电脑,如果板上升压,直接连线就ok.你这个感觉直连就行。

网友(2020-12-08):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会用电源表吧  3.3v看成33v

他的表坏了,,,大学搞了这几年电子,我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不是专业的不要动啊

网友:
看样子貌似19V烧了 屏幕保险  升压电路 估计也挂了   LCD_VCC  DPST_PWM  BLON_OUT  这些重要的信号得看看
  最好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