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给识别一下这个电感的型号

楼主(2020-09-14):
就是下图,黑色,写着c31b
谢谢了!

网友:
最好能找到原厂的,

网友:
请提供电路或者元器件所在位置

网友(点评):
网口附近

网友:
看你提供的图片,该电路是网卡电路,后面有一个750电阻以及稍微大些的贴片电容,应当是网卡接口的防雷电电或者防干扰电路,实际应用中有很多都是用0欧姆电阻替代,甚至只有后面的电阻电容,所以这个如果坏了应该可以使用0欧姆电阻替代https://www.21ic.com/map/d17/201908/95478.html   参考

网友(点评):
好的,非常感谢,原来如此,那不是随便买个合适大小的电感换上就ok嘛,

网友(点评):
还有后面的贴片电容怎么测量值呢,没写,我有福禄克万用表

网友:
这个是保险类的,如果没有短路就直通试试

网友:
一坨锡搞定

网友:
好歹写个型号。。。

网友:
看你的那个位置 应该可以短接的

网友(点评):
谢谢,明白了,难道类似保险丝?

网友:
高手好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