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槽上的VTT和VREF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9-14):
没搞懂VTT线路终端的电压和VREF基准电压具体区别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
数据的上拉供电 和基准电压吧

网友:
VTT是总结终端电压,用于上拉,稳定信号传输。类似核心电压吧
VREF只是一个基准参考电压,关键是“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