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个记号:NCT5532D的49腿问题

楼主(2020-09-14):
NCT5532D的49腿R384换100欧就成。——感谢“我会很乖滴”。

网友:
NCT5532D的49腿R384换100 这个IO 49脚电阻 有什么用?

网友:
这是引发什么故障的?

网友(2020-10-27):
我接触的两块用这个IO芯片的主板,一块是杂牌X58,正在维修中,找不到电路图,跑RSMRST线进入了PCI插槽下,没办法了;另一块是昂达F85S,症状是插电就启动,无法关机。故障原因是这个IO的29或者是30脚(具体忘了)对应的100欧电阻坏了,更换以后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20-11-7 10:46):
NCT5532D的49脚是RSMRST信号,楼主这个更换电阻的操作,应该板子木有RSMRST电压,或者是电压过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