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遇见过显卡或CPU上管击穿,芯片还是好的吗?

楼主(2020-09-14):
反正我没遇到过

网友A:
有好的 我遇到过 击穿后主板保护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好的 我遇到过 击穿后主板保护不开机

我这个CPU供电上管焊盘都烧糊了,测CPU阻值还正常。但还有三个其它故障,想放弃了

网友:
显卡很正常,不容易坏

网友:
联想B470这情况不就多的去了吗,有的时候没问题有的时候有问题,看运气了。

网友:
那是你修得不够多。。。有些直接5a的不见得坏了,有些公共点瞬间保护的反而挂了。。。。运气

网友:
有,比较少,碰到游戏本CPU供电上管烧毁换一个就好的,但基本上大半部分烧上管CPU都挂了

网友:
看运气大部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