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 1107 的接口板不识别电脑

楼主(2020-09-14):
这个接口板坏是个通病,但是换的话费用太高,网上看过一个人说是换一个小元件就行,不知哪位高人说一下换什么元件〈〉
通病
不识别
电脑

网友:
如果不是主芯片的问题 你量下电阻 数据线4根线的 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把实物拍高清上来研究下看,一般都是主控挂的多

网友:
这个不 是主控,好象是一个小元件。

网友(2020-10-29):
查接地阻值。这种问题很好查

网友:
第一步。查usb接口阻值。usb两条信号线 。
d+跟 d-为400-500左右压降。
第二步。查usb接口阻值。usb两条信号线 。
d+跟 d-直通就更换CPU了。
第三步。如果usb数据信号正常,考虑是不是防浪涌芯片击穿。导致usb接口5v电压没有。机器处于保护状态。
第四步。就是机器主板的限流电阻了。

网友(2021-01-03):
是P1106的主板

网友:
1005 1020等也有这种故障,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