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图像下半黑屏,图像压缩到了上半部分

楼主(2020-09-14):
一台杂牌24曲面显示器,一体板型号JRY-L58CDT9-GV2,背面贴纸JRY18B-X5VDX(480MA),开始由于屏的主芯片短路,把驱动板烧坏了,换完主芯片,又买一片驱动板,点亮后就成这样了~, ,怀疑程序有问题,连续刷了好多都一样!求分析~

网友:
图像显示正常,下半部分图像压缩到了上半部分!下面黑屏!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显示器我现在不经常维修了,技术落后了

网友:
液晶屏坏了,与电路程序无关。

网友:
软体与驱动板与屏,不配套。

网友:
把驱动板程序刷一下啊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要刷屏主控的程序,驱动板程序也要配套

网友:
屏参不对,刷屏的bios或者在电脑里新增分辨率自己调屏参

网友:
屏应该没问题,像是屏参程序不对引起

网友:
买一样的驱动板,程序复过去啊

网友:
应该是屏参与程序不匹配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程序可能不对应,,,。

网友:
确定驱动板没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
多谢以上几位大大的提示

网友:
屏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程序与屏的参数不匹配  .找买驱动板的 吧屏型号告诉他应该可以买到板的

网友(2021-07-01):
感觉还是程序不对!

网友:
换个驱动板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屏的程序刷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