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 pro gamer 这板子还有救么

楼主(2020-09-15):
板子我拿到手上插上电源待机灯一闪一闪的,我想估计是桥爆了,3vsb也没有,摸了下板子也没什么地方发烫,准备丢了。丢之前拆个io芯片留着备用,拆掉io芯片发现,待机灯可以正常亮,3vsb也出来了,但是从另外一片板子上拆个好的io芯片,板子又没有3vsb了,待机灯一闪一闪

网友A:
本来已经丢掉的板子,感觉冒出了一点希望,不知道还能抢救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已经丢掉的板子,感觉冒出了一点希望,不知道还能抢救下不

有救当然有救,但代价很高,换ME供电芯片、换桥。

网友:
这个板有通病,看看ME供电正常吗

网友:
专业维修了还有价值研究下

网友:
1.05V是通病。

网友:
专业维修了还有价值研究

网友A:
装上io芯片,板子就像短路一样的,待机灯闪烁,拆掉io芯片,才能正常出3vsb电压。所以板子不能开机也就测试不到me供电

网友:
看看网卡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io芯片,板子就像短路一样的,待机灯闪烁,拆掉io芯片,才能正常出3vsb电压。所以板子不能开机也就测试 ...

桥发烫吗?打对地值

网友:
建议检查me供电 那个丝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已经丢掉的板子,感觉冒出了一点希望,不知道还能抢救下不

拆掉Me供电芯片,如果不闪了,那就准备干桥吧

网友:
把通病修好了再看桥对地阻值,不正常的话就换桥,正常就有的修

网友:
看下南桥短了没有,没短可以抢救吧。

网友:
先拆南桥  没办法的  不然都是瞎子摸石头过河

网友:
路过学习下,谢谢各位大师的分享

网友:
3VSB看看是否短路,假如电路要查看待机芯片,还有IO 网卡和桥是否发烫

网友:
板子丢了,感觉3vsb对地组值便宜,桥肯定是不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