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放时间长了不用开不了机

楼主(2020-09-15):
各位师傅好!我有一个CPU I5 4460放了三年一直没有使用,现在重新装机子,放到主板上开机就自动关机。这种的还有救么?各位师傅见多识广,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A:
cpu不用放久了也能坏,见识了。

网友B: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C:
长时间不用变坏,是不是接触点氧化引起接触不良所致?以前针脚式的CPU不存在放置时间长而变坏的情况出现。

CPU正常使用过后,如长时间不用,最好安装在主板上,不易变坏。也佐证了这一点。

网友D:
我也有个4460放了1年多坏了,不过内存,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E:
机器久了会坏,CPU久了也会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4460放了1年多坏了,不过内存,换了CPU就好了

是啊。我这个三年没用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久了会坏,CPU久了也会坏吗

放了三年没用就坏掉了。这东西不能闲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不用变坏,是不是接触点氧化引起接触不良所致?以前针脚式的CPU不存在放置时间长而变坏的情况出现 ...

我把触点擦了也没用,放到主板上立刻关机。感觉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吧

已经确定是cpu的问题。换了一个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不用放久了也能坏,见识了。

不打算用的cpu最好处理掉,这东西放久了不通电以后再用极有可能会不开机。

网友:
下面电容掉了吗

网友:
没有都是好的

网友F:
放了三年啊,估计它睡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了三年啊,估计它睡着了。

哈哈你太搞笑了

网友G:
用粘胶去除剂喷到CPU触眯上再擦一遍上机试试。。。

网友:
还是头一回听说CPU放时间长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粘胶去除剂喷到CPU触眯上再擦一遍上机试试。。。

大佬用洗板水可以么?

网友H:
用刷子刷刷电子零件位置,再用橡皮擦好好擦擦针脚触点,侧面转转观察是不是擦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刷子刷刷电子零件位置,再用橡皮擦好好擦擦针脚触点,侧面转转观察是不是擦干净了

大佬你这个回复很有用感谢指点

网友I:
我的i3-4170也是放半年坏了,卡机风扇转一下熄火,主板没有短路点,拆下cpu可一直转,换cpu就好了。焊盘用水砂纸打磨了也不行。网上也有其他四代的放坏了。也许四代cpu多多少少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i3-4170也是放半年坏了,卡机风扇转一下熄火,主板没有短路点,拆下cpu可一直转,换cpu就好了。焊盘用 ...

1000多买的,当时放在抽屉里忘了放了三年,太可惜了

网友J:
我遇到过,这样处理的:丢进汽油里泡10分钟,再用餐具洗洁精洗,用卫生纸吸干水,放180度烤2小时,上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遇到过,这样处理的:丢进汽油里泡10分钟,再用餐具洗洁精洗,用卫生纸吸干水,放180度烤2小时,上机正常 ...

高手,这个操作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