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这个主板供电芯片都爆了,还能供电,厉害,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15):
(图片)

网友A:
确定还能亮机???可以的话说明CPU少一相供电,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
缺了一相供电,有的时候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还能亮机???可以的话说明CPU少一相供电,可能会不稳定

可以正常开机,开很久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路过学习了。

网友:
只了少了相供电,如果U不是很强,应该可以撑得住

网友:
不玩高性能U 无所谓。。

网友:
应该是少了一组供电。

网友:
少一相供电,应该可以用

网友:
坏了一组而已,总功率输出小了

网友:
又学习到好多

网友:
mos坚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