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45开机不跑码故障维修

楼主(2020-09-15):
  机器型号:神舟U45 D2

  主板板号:X300_MAIN_PCB VER:1.02

  故障现象:开机不跑码

供电检修:
  因接机时能正常通电、所以直接裸板通电、电流停留在0.44A,各大电感电压测量都正常产生。

信号时序检修:
  既然各大电压都正常产生 接下来只能按时序检修,时序最简单的维修就是时序倒查,通电状态下直接测量PLT_RST#。

  经过测量PLT_RST# 0V 。

  套用饼哥的苹果时序图让大家更加直观点,PLT_RST#没发出   接下来查SYS_PWROK  DRAM_PWRGD,经过测量SYS_PWROK 3.3V  DRAM_PWRGD 3.3V,从简到难的维修思路,先刷写BIOS,结果从论坛和TB上总共刷写了3个BIOS 故障依旧。

  到这里我和大家一样  都把目标定在PCH上了,先对PCH的各转换电压时行测量 均正常(粗心大意就在这里)。

  因为PCH周边打了很多白胶,在对PCH除胶时 发现白胶下面有一部分电阻被胶覆盖。

  于是对清理后白胶下的电阻 再次测量,当测量到L24时 发现了问题电感的1脚电压为0.2V。

  图纸中得知+V1.05S经L24给PCH的DMI模块供电,对L24在线打值 其阻值为183K  ,于是从料板上拆换了一个。

  这是换好后补拍的照片,更换L24后 再次上电测量发现PLT_RST#也正常发出。

  电流也升至0.899A   到这里此板的维修结束。

  亮机图:

维修总结:
  维修中细心和耐心是维修成功的关键,此机的关键点在换PCH前再次对小供电的检测。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

网友:
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都正常了,为何还能想到除胶测量

网友:
好帖子 ,受教了

网友A:
迅维出品。必须精品啊!

网友:
这个屏,灯条有问题吧?还是拍摄角度的事

网友:
功底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出品。必须精品啊!

L24不是电感吗?直接一坨锡吧……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修的666

网友:
看着屏幕背光也不行了